地震中的生命探测器原理

楼主(2008-05-21):
一直以为生命探测器是热释红外传感器做感应(以前在福建边防看到部队就用那玩意测货柜中有无偷渡客)

但是猪,马,牛,羊和手持仪器的人不会不会干拢到信号呢?好奇心来了上百度一搜:

生命探测仪是借着感应人体所发出超低频电波产生之电场(由心脏产生)来找到"活人"的位置。 配备特殊电波过滤器可将其它动物,诸如狗、猫、牛、马、猪等不同于人类的频率加以过滤去除,使生命探测仪只会感应到人类所发出的频率产生之电场。仪器配备两种不同侦测杆,长距离侦测杆侦测距离可达500公尺,短距离20公尺。人体发出的超低频电场可穿过钢筋混凝墙、钢板。仪器在碰到上述障碍物时,侦测距离会减少,但只要操作者向前靠近侦测地点,仍可精准地找到欲搜寻的人体目标。

网友A:
没见过这东西,应该很实用吧

网友B:
可惜配备的太少

网友C:
   这东西不错啊

网友D:
有这么厉害的东西?牛啊

网友E:
应该很实用吧

网友F:
应该是多功能的了,除了LZ写的,还会配红外探头和摄像头(类似内窥镜)

网友G:
不懂!

应该设计一种能够快速救人的机器!

快速清除障碍物!

缩短发现和救出之间的时间!

网友H:
是啊,配备的太少了,而且抗震初期投入及时,不多啊

小俊!

网友:
应该多配备一些,给抢救争取时间.

网友I:
这下这些厂家又发了!最烦这些发这种财的人!

网友J:
这种东西要能够普及就好,不要就是救援队才有。

网友K:
愿逝者安息,愿灾区人民振作!!!!感谢每一个献爱心的人!!!

网友L:
这个玩意,看来很好用呢,感谢啊

网友M:
来学习.    感谢每一个献爱心的人!!!

网友N:
又是一生财之道

网友O:
可靠吗,这是我最关心的事

网友P:
应该多配备一些,给抢救争取时间. 愿逝者安息,愿灾区人民振作!!!!感谢每一个献爱心的人!!!

网友Q:
生命侦测仪的工作原理

生命侦测仪实际上是一个呼吸和运动探测器。雷达信号发送器连续发射电磁信号,对一定空间进行扫描.,接收器不断接收反射信号并对返回信号进行算法处理。如果被探测者保持静止,返回信号是相同的。如果目标在动,则信号有差异。通过对不同时间段接受的信号进行比较等算法处理,就可以判断目标是否在动。

生命侦测仪是通过测试被探测者的呼吸运动或者移动来工作的。由于呼吸的频率较低,一般每秒1到2次,就可以把呼吸运动和其他较高频率的运动区分开来。测移动的原理也大致是这样。超视安全系统公司的天线是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指定的两种火星探测器地质雷达天线之一,能够非常敏锐地捕捉到非常微弱的运动,加上功能强大的算法处理,是安全救生部门最好的帮手。

网友R:
楼主和27楼说的怎么好像不一样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R:
楼主和27楼说的怎么好像不一样啊?

应该有多种原理吧

网友R:
也是,不管用什么方法,能探测出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