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位控制求助

楼主(2008-05-21):
   我单位有一台水箱,需要实现自动补水控制,既水满自动关闭阀门即可,低于下限时再次打开.
要求: 控制系统可靠性高,运行稳定. 现场配线简单最好不用另配控制柜,提供电源即可.
  自来水管路直径在75mm左右. 不用水泵进水
我需要选择怎样的电动阀和液位控制器.

网友A:
用两个浮球开关,做个启停控制回路就行了.

网友B:
简单的方法装浮球阀。

楼主:
谢谢各位鼎力支持。不好意思该问题虽然对大家很简单

希望:

1、用电磁阀控制进水管的方案,不用浮球阀。

2、可靠方案,经济适中,最好有图我可以找人安装。

3、可发我邮箱175564645@qq.com

网友C:
用液位控制器检测高低水位  来控制电动阀

网友D:
可以用三线式液位探测器,工控店有,8针插头,要记的买插座。探针用直经8毫米的不锈钢,最好用三针!用2针会出现水快加满时电磁阀频蘩开闭,接法见探测器器身

网友E:
用二个液位开关,两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很简单

网友F:
如果可以的话 我可以帮你解决

 电话:15004049483 王先生

  帮你选型和报价!

网友G:
一个液位继电器(电磁阀功率不大就能满足你,功率大的话+一个中继就能满足你的要求/// ; ; 有需要QQ304867181联系注明来来意.

网友H:
一个液位继电器+一个中继就能满足!!!

我认为就是这样一定能解决!

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真正的高手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网友I(2008-07-03):
一个浮球就搞定了,,或者一个液位继电器,很便宜的!!!

网友G:
一个液位继电器(电磁阀功率不大就能满足你,功率大的话+一个中继就能满足你的要求///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J:
一个磁翻板,两个继电器,一路电源,一个电动阀,OK!很简单

网友K:
市面上有一种象肥皂盒一样的液位开关,

水高位时盒子水平状态,线路断开;水低位时盒子垂直状态,线路接通。

其实盒子内有一个弹子,简单实用便宜安装时丢在水箱里就行了。

网友L:
水箱安装差压液位计,进口安装电磁阀,控制一下就可以。

网友M:
一个液位计,加一个电磁阀,直接用ac220,想安全的话,建议用DC24

网友N:
普通电动阀,和两个浮球开关,防止抖动,所以用两个。

网友O:
一个磁翻板,两个继电器,一路电源,一个电动阀,OK!很简单/我认为这个比较省钱的.

网友P:
市场上有现成的液位继电器,几十元钱。

网友Q:
可以装两个浮球阀,和一套电磁阀,

网友R(2008-08-08):
可以用三线式液位探测器,工控店有,8针插头,要记的买插座。探针用直经8毫米的不锈钢,最好用三针!用2针会出现水快加满时电磁阀频蘩开闭,接法见探测器器身 顶5楼

网友S:
    同意20楼的朋友的办法    可以达到你的要求的   我一前做过一个这中装置  还算好用    楼主可以考虑

网友T: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三线式液位探测器,工控店有,8针插头,要记的买插座。探针用直经8毫米的不锈钢,最好用三针!用2针会出现水快加满时电磁阀频蘩开闭,接法见探测器器身

大概30多元搞定

网友U(2008-12-13):
其实这个不是 难的吧,用两个矿泉水瓶做浮球, 一个限位开关,一个电磁阀就行了啊。

网友V(2011-03-02):
水位控制的种类是比较,关键是稳定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