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LC程序自动更改问题,严重!

楼主(2008-05-21):
各位大虾,我遇到一个棘手怪异的问题,就是我把PLC程序在编程软件中编写是正确的,但下载到PLC中去后,程序就自动会更改的乱七八糟,运行结果就出现严重错误,又谁知道这是为什么嘛???多多指点,本人非常着急,谢谢。。。。

网友:
你先把PLC的内存清除一次,再下载试试

网友A:
不知楼主弄好了没有?

楼主:
暂时还没呢,我先试下1楼的办法,PLC的内存怎么清除啊?方法是怎么样?

网友B:
不知道你是什么版本的..7.0的话按那(在线)里就能看见清除PLC内存字样的..

网友C:
应该清除内存就 没有问题啊!我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啊

网友D:
检查一下PLC的电池,电量是否足够?

网友E:
程序编的就不对!!!!

网友E:
我发现提问题的,从来是说我做的怎么怎么对,怎么结果不对呢?其实,系统是一定的,有BUG,但很少,更多的还是的问题!

网友F:
什么品牌的PLC

楼主:
回复10楼的,台湾丰炜的

楼主:
我现在知道问题原因了,是丰炜这个系列PLC编程问题,好像三菱的PLC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当有两个分支,这两个分支之间又没元件隔离的时候,丰炜PLC就会将这两个分支合并起来,造成线路混乱,加了隔离元件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G:
严重抵制广告信息,换我们技术论坛一片清静之地!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知道问题原因了,是丰炜这个系列PLC编程问题,好像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三菱的PLC也会,A系列的

网友I(2008-06-30):
独家生产兼容三菱软件的SL单板式系列可编程控制器:SL1S-16MR、SL1S-20MR、SL1S-32MT、SL1S-32MR、SL1S-32MR-4AD、SL2N-48MT

联系我:
市场部:李先生
QQ:844122598
Email:liyiping198@163.com
Mobile:15889706347
详情请见:
深圳市德天奥科技有限公司
www.detiano.com

网友J:
我用过三种plc都没有出现这种现象,,看来台湾的质量不怎么样啊

网友K:
原来如此。。。。有点意思。。。。。

网友L:
呵呵;可能是程序存储器有问题;

网友M:
可能是栈存储器有问题

网友N(2008-08-02):
应该清除内存就 没有问题啊!

网友O:
可以是与原程序冲突了,清除内存再次下载。

网友P:
内存冲突,在PLC编程软件里用查找功能,找出用了相同内存地址后修改没注册的新地址 。注不要超过普通内存器范围。这里就不详说了,看帮助上边详解了内存器的划分范围!

网友Q:
也可能是你程序的问题,比如数据格式不对。

编程软件有清理内存的功能,试一下还是好的,如果不行,检查一下你的程序:可以把你的程序简化,下载了试试。

网友R:
可以是与原程序冲突了,清除内存再次下载

网友S:
楼主已经说明了原因。

网友T:
可以是与原程序冲突了,清除内存再次下载,说得对

网友U:
不知楼主现在弄好了没有?

网友V:
先清内存,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W(2008-09-04):
你没有转换吧,或者监控呢

网友X(2009-02-27):
怎么清除丰炜plc内存?具体点啊?

网友Y:
下载到PLC中去后,点开始程序状态监控,看看程序是否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