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F2-60M的PLC,,,是什么形式输出的??

楼主(2008-05-21):
请问大家F2-60M的PLC,,,是什么形式输出的??

网友A:
日系的一般都是漏式输出的,欧美的一般是源式输出的。

楼主:
FX2n的有继电器、双向晶闸管和晶体管3种输出,,,

F系列的不了解。。

网友B:
F系列的基本上多是继电器输出!!!!

网友C:
你那种的话,应该是继电器输出的

楼主:
我想应该是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