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伴热控制柜家装报警灯

楼主(2008-05-21):
现有一电伴热控制柜,内有15个漏电断路器,想在里面加一个报警灯。想实现只要有一个断路器跳闸报警灯报警。我发现这种小型的漏电断路器不能加挂辅助触点,于是想换装小型的空开加辅助触点。所有辅助触点串联后接中间继电器线圈,中间继电器控制报警灯。不知可否???

请各位不吝赐教。多谢!!!

楼主:
如果在每个漏电断路器的输出侧接一个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就可以当作辅助触电来用了吧。

然后把每个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串起来接报警灯就好了。

可行否??!!

网友A:
常开触点串起来的话,要全部动作,才能报警了吧?

常开触点还是应该并起来。

楼主:
正常工作时线圈得电,常开触点闭合。这时只要有一个跳闸,就能报警。

楼主:
还是应该串联吧。

目的就是把中间继电器当辅助触点来用。

网友B:
应该并联。逻辑或的关系

楼主:
可能我没说清楚

接线圈的电源是从断路器的输出端接的,正常工作时线圈得电,常开触点闭合,指示灯是亮的。当一个跳闸时,触电断开,指示灯熄灭。还应加一个嗡鸣器,有跳闸时嗡鸣器响。嗡鸣器用常闭触点串起来供电。

呵呵,这样就对了吧。

网友C:
方案可行,就是说得不清楚,画个图就能表达的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