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偷电? 请教怎么防止

楼主(2008-05-21):
请教     三相四线制电度表  如果经营户自己把零线拆了,电表走的是不是就不准了啊?

怎么防止偷电 有什么高招  谢谢!  我这里市场里偷电很猖獗。请教了,谢谢!!

网友A:
装现在的智能表,又太浪费钱,你最好把所有的表都集中在一起然后锁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现在的智能表,又太浪费钱,你最好把所有的表都集中在一起然后锁上

网友C:
到底有没有智能偷电器?有没有人见过或是用过?

网友D:
  3楼 回复时间:2008-5-25 19:44:46
到底有没有智能偷电器?有没有人见过或是用过?
不知道有没有人见过?
应该是没有

网友E:
如果经营户自己把零线拆了

那就可以说他窃电呀

网友F:
不知道有没有人见过?

网友G:
我不见过……

网友H:
有一种,还可以进行网络通信,防反转,

网友I:
自己想偷吗?要人家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