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记数器的当前值如何得到

楼主(2008-05-21):
求教各位高手,我现在在做有关plc的毕业设计,我要输出计数器的当前值,请问它的当前值存放的位置,并且如何输出?谢谢

网友A:
顯然您沒有仔細看看歐姆龍之指令手冊。

您應該相信描述您所使用的歐姆龍PLC系列型號。

對于普通的定時器的PV值,通過MOV指令讀取定時器號至一個地址就可以讀取到當前值,如 MOV T0 D100,那么運行過程中,D100就是存放的定時器的PV值。

對于部分定時器型號,如長定時器,那么指令地址D2存放的就是定時器的PV值。

因此請您多花些時間閱讀一下指令手冊,歐姆龍指令豐富的幾乎令人“作嘔”了。

以上!

网友B:
使用中断指令能更准确读出计数器的当前值

网友C:
使用中断指令是可以更准确的读出当前值,但不可能使用常通继电器来调用子程序吧,如果不使用常通那读取的当前值只是PLC执行中断程序时,计数器那一时刻的当前值,如果同时使用中断程序的话PLC可以说是同步扫描,这样也比较准确,但没有这个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