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氩弧焊接技术

楼主(2008-05-21):
大家好!我感谢大家能够对我提出的问题给予答案

1:关于氩弧焊接中的直缝焊接机,怎样才能在保证焊缝焊透的情况下保护气体能够充足的流出?

2:焊缝表面平整但是不光滑有一层灰色的翘起来的“灰”。不知道是不是保护气体不足的原因?该怎么样进行改进?

网友A:
这个问题属于焊接技术问题,不属于设备问题,不适合在这里讨论,因为这里焊接工人很少.

我回答你的问题:

你第一个问题: 气体一般在设备(焊机)上不可调节,只能调节提前送气和滞后关气,送气量的多少在于你安装在气瓶的调节阀上,你可以调节阀们选择合适的送气量.

第二个问题:这属于正常现象,只要不是黑色的灰就可以,出黑色是气体有杂质或要焊接的材质不好.出白与气体中水含量和材质有关.

以上两个问题几乎和设备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B(2008-10-18):
技师虽然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看我给你留的言!但是我非常希望你能在看见的时候加我QQ 379616113 我非常想学这门技术!麻烦您了 !手机 13630607051

网友C(2008-12-18):
你好!我也有一个问题请问一下,就是在焊接10MM厚的SKD11材料对接焊的时候,另一面的焊接口会出现裂痕,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形成的?要如何预防?(材料规格为100*90*10MM) 谢谢了....

网友D(2009-02-18):
一次焊透10mm的材料需要400A左右的电流,背面出现裂缝是焊接应力造成的,焊前加热焊后保温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至于温度多少这个材料我不熟悉就不知道了,通常两三百度,如果工艺可以开坡口,我建议开坡口,小电流多层摆动焊接.

网友E:
4楼朋友说的很对,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F:
同意4楼的讲法,因为SKD11是磨具钢,保温最好是烘箱

网友G:
我用氩弧焊焊不锈钢时会出现气泡,在焊铁件时气泡更多,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D:
是气孔吧,是不是你的焊接材料受潮了

网友H(2010-04-24):
氩弧焊怎样焊铁,焊接时为什末有气泡,不牢固,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