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雷电时保护停机。

楼主(2008-05-21):
      一个化纤厂,有10多台西门子的变频器,每次打雷都会有变频器保护停机,故障代码意思为电压过高。请问有什么措施补救?

网友A:
在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后电源端加装避雷器,并专用一条地线把变频和电机可靠的接地

网友B:
变频器没有被击坏就不错了

网友C:
很幸运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后电源端加装避雷器,并专用一条地线把变频和电机可靠的接地

已经讨论过在前端进线加装避雷器,并且打算实施.但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准备在加避雷器的同时,再在做一个新的重复接地.按照国家标准做.40*40*4的角铁,每根2.5M,埋地0.8M后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