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通道该如何测试?

楼主(2008-05-21):
DI DO AI AO ,这些模块的通道该如何测试?

DI好像是用跟短接线,然后看模块相应通道的灯是否亮。 还需要再看电脑程序里的相应模块通道的值是否为1么?

网友A:
AI   用模拟信号发生器

DI 用短接短一下看看指示灯亮与否

DO 强制一下看等是否亮

AO 在程序里置数看看  然后测电流

网友B(2008-07-06):
大都是这样试的吧,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C:
AI   用模拟信号发生器,这个最麻烦了

网友D:
模拟信号发生器可以自制一个。DO灯亮不一定表示动作输出有效。AO好像测电压比较方便。

网友E(2008-08-11):
DI,不仅要 看灯亮不亮,还得看软件里的位置1了没有.

网友F:
RTD, 用电阻箱配置电阻;

TC,用MV表送电压;

4-20MA用信号发生器;

AO直接赋值,用万用表测输出值;

DI,短接;

DO,强制ON/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