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连接CAN的问题

楼主(2008-05-21):
请问一台PLC主机和远距离的多个现场从机采用485通讯时,如要加装CAN模块,是否需要2个,1个先把主机485转换成CAN,然后在现场安装一个把CAN转成485,2个CAN模块是否是同样的型号呢,还有和以太网模块相比,稳定性和价格等方面哪个更适合小型网络呢

网友A:
        您好,看了您的问题,我基本明白您的意思,采用CAN总线来延长通讯距离这是可以的,并且CAN的抗干扰能力要优于485,数量需要几个要看你现场从机的分布距离有多远,两个CAN模块最好是型号相同,那样使用和维护都是一样的,可以节省时间,从而节省成本。用CAN模块和用以太网模块的方案的成本比较也要看CAN方案和以太网方案怎么做了。至于稳定性那就主要看软件和硬件的质量问题了,还有就是以太网的传输距离有限制,肯定不如CAN的远。如过您方便,我们可以详细沟通,我的QQ:874176080,电话13911126097,我做这方面的工作比较多,也有相关的产品,希望能有机会和您多交流,也算交个朋友。方案简图

网友B(2008-10-15):
这种方案不太可靠,可以用光纤吗?

网友C:
有多远?何苦多加一种电气接口,用中继不行?怕干扰用光纤

网友D:
就是,用光纤 实用,而且可能还便宜一点

网友E:
方案不错,借鉴了!谢谢。

网友F:
研发,生产厂家直销RS232/RS485/RS422转TCP/IP(单口,2口,4口,8口)串口设备服务器,RS485/422中继器,RS232转RS485/422转换器.,嵌入式设备网络模块,智能模拟量/数字量采集器等等!
更多产品详情请查看WWW.ED-168.COM(深圳东方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欢迎来电咨询,电话:0755-88865168-818 手机:15986604553 联系人:徐 生

网友G(2008-11-28):
国内最早的CAN总线研发厂家 北京科瑞兴业科技有限公司(原科日新)www.krxgk.com
八年CAN总线开发经验,完善的产品系列,肯定有您满意的方案! QQ:39676507

产品名称 产品描述(CAN总线系列产品)
K-7110 光隔RS232/422 /485转CAN模块
K-7120 光隔USB转CAN模块
K-7150 光隔CAN 总线中继模块
KPCI-8110 光隔单口PCI总线CAN适配卡
K-8120 光隔ISA总线双口CAN适配卡
K-8850 光隔双口ISA总线CAN适配卡

K-7510 (热电偶)4路AD, DO:6路 TTL电平
K-7511 光隔7路热电阻输入 20位
K-7512 12位 A/D光隔8路差分输入
K-7512H 16位 A/D光隔8路差分输入
K-7513 12位 A/D光隔4路差分输入 ;
4路继电器输出
K-7514C 光隔16位脉冲计数测频模块 8路计数
K-7514F 光隔16位脉冲计数测频模块 7路测频
K-7515 光隔24路开关量输入
K-7516 12位 光隔4路D/A输出
K-7517 光隔24路开关量输出 OC输出
K-7518 8路继电器输出 (30VDC 1A)
K-7520 光隔8路开关量OC输出
K-7521 光隔8路开关量输入
K-7522 光隔8路开关量输入,8路开关量输出

K-8500系列CAN总线模块正在开发中...

我公司开发的K85系列CAN总线模块,硬件上采用ARM9作为CPU处理单元,CPU上集成CAN控制器,大大提高了产品的集成度和可靠性。收发器采用的是CTM1050,CTM1050是一款带有隔离的高速CAN收发器芯片,该芯片内部集成了所有必需的CAN隔离及CAN收、发器件,芯片的主要功能是将CAN控制器的逻辑电平转换成CAN总线的差分电平并且具有DC2500V的隔离功能及ESD保护功能。还具有电磁辐射EME极低;电磁抗干扰EMI性极高;无需外加元件可直接使用;高低温特性好,能满足工业级产品技术要求等特点。
K85系列模块在软件方面符合CAN的标准协议。模块的通信协议使用CAN2.0B标准帧协议,(兼容CAN2.0A) 标识符是11位。高四位指定为功能码,低7位为节点地址,统称为COB-ID(Communication Object Identifier)

模块可以工作在主从方式,同时模块具有同步功能和节点同步值可进行预设置,占用1字节,可设定范围:0~255,心跳间隔时间值可进行预设置,占用1字节,可设定范围:n (单位10mS)。模块可以接受广播指令,就是主站发送一条命令,所有从站都会响应,按照组网时设定的优先级别依次向主站发送数据,这样会大大缩短网络占用时间,从而提高通讯的速度。模块心跳功能是由用户在组网时设定心跳时间间隔,在网络运行过程中,用来判断网络中的模块工作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