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垫片”用英语怎么说?

楼主(2008-05-21):
请问“垫片”用英语怎么说?就是固定螺丝用的那种垫片。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于washer

shim

小俊!

网友:
“垫片”用英语好像是Gasket

网友C:
backup plate,filler piece,filling piece,shim block,gasket,lining,shim,gasket,packing,spacer strip,pad,carrier ring,clout,cushion ring,filler ring,dump,filling-in ring,in-sertion/in-sert ring,joint-packing,annular packing, packing collar,sliding plate ring,washer,grommet,disc.

挑一个用。

网友D:
应该是washer,查得词典如下:

网友E:
译音应该叫“瓦斯”,以前在工厂里不少老师傅就是这样叫的,哈哈

网友F:
washer,没错,经常用到

网友G:
washer.

Ok I have remembered.

网友H:
顶一下。常用的是washer! 应用位置的不同叫法也有很多的!

网友I:
螺丝用的垫片用washer就行~~

网友J:
washer ,i am sure of it!

网友K:
哈,今天学了一个E文

不错

网友L:
washer ,垫片的意思,今天学习。

网友M:
用下金山词霸 或者金山快译就可以翻译很多

网友N(2008-09-16):
gasket 也是的吧?

网友O:
标准英语:washer??是指螺丝的垫片。

???????????????? Gasket???? 是用于密封的垫片(如法兰和法兰之间)

????????????????

网友P:
查字典应该是washer

网友Q(2008-10-20):
与螺栓连接的Washer

网友R(2009-01-06):
用来密封的是:gasket, washer一般指垫在螺栓下的,spring washer指的是弹簧垫。

网友:
汉英翻译来源于: Dict.cn
垫圈 [ diàn quān ] . .
washer
gasket

查看完整结果>>

false
false

网友S:
washer ,呵呵,又学习了个新东西

网友T:
washer

attitude  means  everything!

网友U(2009-02-05):
常用的是washer

网友V:
"WASHER " used to bolt; "GASKET" used for flange

网友W:
washer比较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