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流伺服电机的几个常见问题

楼主(2008-05-21):
问(1):交流同步伺服、交流异步伺服的额定转速与极数是否有关?n1=60f/2p?额定转速以下输出恒转矩,额定转速以上恒功率,那么额定转速的界定是由电机本身的机械决定还是驱动器来决定?
答:有关,同步转速n1=60f/2p,异步机还有滑差s,n=(1-s)n1,同步机n=n1,2p为极对数。我觉得控制中弱磁速度的界定是由驱动器判断的。
额定转速可以由几个方面决定:同步伺服的反电势高低、电机铁心材料允许的驱动电流交变频率、额定转矩下电机的最大功率、最高温升等,最主要还是反电势;异步电机主要受材料允许的最高频率以及极对数限制。
额定转速的界定由电机本身的机械和电器特性来决定。

问(2):交、直流伺服的区分是否取决于驱动器与电机间的电流或电压的形式?但直流无刷伺服的电流方向也变化?是否可以理解为交流?交流伺服是否是以直流无刷伺服的原理为基础演变的?

答:交流伺服通常指以正弦波驱动方式的伺服,无刷驱动相当于整流子数为6(7)的有刷直流电机的控制精度,一般低速特性较差。商业上也有称他为交流伺服,仅因为他甩掉了电刷,但特性恐怕比好的交流伺服、直流伺服有差距,10000倍的调速比无刷电机绝难达到。
直流无刷马达其实是自控式永磁同步马达的一种,不过是矩形波供电,而通常说的永磁同步马达是正弦波供电的。之所以说是“直流电机”,主要考虑到无刷马达的控制器相当于直流有刷马达的电刷和换向器,实现“电子换向”,从直流母线侧看相当于直流电机。
直流伺服用于直流电机,不是直流无刷电机;直流无刷电机与交流伺服电机其实是一回事,就是交流同步电机(交流永磁同步伺服电机)。

问(3):交直流伺服对力矩的控制是否类似于变频器的矢量控制的坐标转换,用数学模型虚拟出转速电流和转矩电流?对其进行PID调节?

答:你的问题太泛,交直流对力矩的控制,方法各异。但不管怎样,伺服控制都必须找到一个可以线性对应于电机力矩的量来控制——直流伺服就是电枢电流,交流永磁同步电机就复杂多了:矢量解析、cosQ=1控制、自同步控制等。
类似。同步马达也可以矢量变换,只不过控制结构不同,矢量控制的实质在于磁场定向,如永磁同步马达常用转子磁场定向,磁通电流给定id=0,iq正比转矩。

另:我的意思是你是否确定被拖电机的额定频率是50Hz。同步机械转速应该始终与极对数和输入频率相关的,即n=60f/p。因为产生恒定转矩的条件就是定、转子磁场同速不同相,定子磁场的转频正比于定子频率,转子磁场当然也要与其同频。在额定频率输入下的转速应该是额定转速。

我们国家规定的交流电的工频就是额定频率是50Hz,所以交流电机的额定频率几乎都是50Hz。但是伺服电机大多数是以中频电源为额定驱动频率的,所以可以这样理解,中频一般是400Hz,虽然伺服电机参数里没有这项参数。。。

问(4):电机的极对数?

答:n1=60*f/2p
p一般表示电机的极对数数,2p是极数。
1对极包括N极和S极,极数当然是极对数的两倍。

同步电机机械转速=60*运行频率/极对数;
异步电机机械转速=60*运行频率*(1-滑差率)/极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