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I/O板为共源还是共漏

楼主(2008-05-21):
上午想通过测量I/O板上的原件确定输出回路为共源还是共漏,芯片没有型号,控制输出有6个芯片,每个控制8个I/O点。

芯片共有18个引脚,除去接地和供电,上面8个角接外围输出设备,下面8个角接一个667欧姆电阻后接地,并且于控制芯片相连(在电阻前),上面的引脚和地之间经测量是一个二级管。

感觉应该是个共漏级I/O板。下午继续。。

我刚到这个论坛,是做数控方面工作的,希望和各位高手多多交流。

楼主:
芯片上面的9个针角前8个接外围输出,第9个为空;下面的9个针脚前8个接到控制芯片,第9个接0V。

介于以上,判断下面的前8个针脚为栅级。因该芯片不需要电源供电,下面的0V应该为整个芯片晶体管的漏级。该电路应为共漏级电路,如上图左。

如果为共源级,应该为0V针脚接空,上面的针脚9接24V做晶体管公共的源级。

因如果因不清楚共源共漏产生的接线错误会烧毁I/O板,以上是我想根据电路板确定的方法,各位高手中有没有搞芯片的,帮我确认一下。谢谢

网友A(2011-07-27):
这个芯片应该是ULN2008,具体的使用你可以下载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