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问题,求达人解决

楼主(2008-05-21):
今天我写了一段程序,具体如下

LD X0

OUT M0

LD M0

TMR T32 D540

LD T32

TMR  T33 D544

LD T33

TMR T34  D548

就是我想做的是T32定时到后,T33动作,依次是T34,这程序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我调试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怪问题(个人认为),就是当D544里的值大于100时,发现T33监控时,K跳到100后,就断开,重新循环一次,第二次正常,但换作T34出现这个问题

请教各位帮忙分析解决下,看这程序问题出在哪?

谢谢,等待。。。。。。

楼主:
自己顶下 ,别沉下去了

网友A:
到台达网站下个新版本的WPL试试!

网友B:
plc有问题吗?挺奇怪的。

网友C:
只有这么一段吗?其他程序里有没有地方操作了这些定时器?

还有,把plc程序初始化然后再下传测试下

网友D:
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我遇到D70在INC不加的情况。

网友E:
有这事?人品问题吧..........

网友F:
解决了吗?

楼主:
问题找到了,回六楼的,我也希望是人品问题,但不如你愿啊,不好意思哟

因为程序比较长,就没列出来,又不能贴图郁闷

问题,我把这段程序独立出来,把它的启动跟前面的唯一有关系的(继电器),这段程序就没什么错误,跟前面一段程序,加一起(前面的程序实现秒 分 时转换),但没用到后面的定时器,就搞不明白问题出在哪,才接触,菜鸟,承认自己的程序结构可能某些地方出了点问题

如果哪为热心人,留下邮箱,下次我把程序发给你帮看下,万分感谢

网友G(2008-06-20):
这是PLC本身问题,我曾经也遇到这种问题,换个点解决吧,,

网友F:
六楼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