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模拟量输出模块出问题怎么样解决

楼主(2008-05-21):
各位大虾

你们好,我用的PLC模拟量输出模块订货号为6ES7-332-5HF00-0AB0前一天我调试的时候还是好好的,

第二天一开机,就提示错误,我诊断的时候提示说这个模块缺少外部电源,但是我查了下,接在模块上的电源都有啊

而且接的端子也没问题,请问下,这是什么问题啊,怎样解决啊,谢谢

网友A:
SF亮红灯了吗,也可能是前连接器未插好。

网友B:
可能是前连接器未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