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 aci04000

楼主(2008-05-21):
根据测量变送器送入模块的电流和模块本身分辨率的关系,送入模块之前电流,模数转换之后比工控机上显示的数据要小。请各位大侠见招拆招。透露下。不胜感激!!

楼主:
各位大哥给个提示啊,,,急死兄弟我了 !!!

网友A:
看看你的量程选对没有.

楼主:
那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软件方面是没有问题的,我不知道在硬件方面是不是还有什么解决办法,或者硬件本身的不足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