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性生产装置发生晃电时,电机自启动的新的方案

楼主(2008-05-21):
在石油、化工、冶金、电力等连续性生产的大型企业中,其重要转动机械均采用双电源供电方式,当任一路电源故障断电时,会自动切换到另一路正常供电的电源上,以确保重要转动机械的连续运转。在电源切换过程中会引起电源短暂的失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晃电”或“间歇式断电”。
为此,在这类企业转动机械的电动机FC(接触器+熔断器)控制电路中,广泛使用着“电动机自起动”装置,克服因电源瞬时失压所引接触器不必要的释放。对于机械保持、电分励脱扣的断路器控制电路很容易实现,而勿需“电动机自起动”装置,由于断路器机械寿命短,不适于作电动机起动开关。对于广泛使用的接触器,由于其“带电保持、失压脱扣”的控制特性,则需配置专用的“电动机自起动”装置来实现。

迄今为止,国内外电器制造商对解决电机自起动问题没有一个标准的工业化产品,而是采用堆砌式继电器组、或使用复杂的PLC编程系统通过后机平台实现等方式,然而这些方式在使用过程中都存在一些弊端和缺点,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正常实现电机自起动的功能,给企业连续生产带来隐患。

交流电动机普遍采用交流接触器作为起动开关,其操作电源也取自供电电源,当外部供电电源瞬间消失时,交流接触器则由于失去操作电源而断开,即使外部电源瞬间又恢复供电,电动机仍需人工干预才能恢复运转。本产品是为应对这种供电电源瞬时故障的一种自动装置,即电动机自起动继电器。
技术特点
本产品系微电子集成技术,全部采用硬接线方式,完全等效常规的继电保护电路。且含有独立的工作电源和后备应急电源,因此不受外部供电电源波动的影响。

欢迎大家讨论!QQ:515434957

网友A:
按大哥的做法,我看成本是不是太高了,我们的做法是,倥制回路用UPS电源

网友B:
对:wengehe 关于

按大哥的做法,我看成本是不是太高了,我们的做法是,倥制回路用UPS电源

内容的回复:
同意 我见过这样的呵呵 是锅炉的配电`!

楼主:
楼上的哥哥,我们的产品一台才一千三百五,比你现在用的便宜多了吧?我们的东西小巧,好安装,还自带电源的啊!

楼主:
本产品系微电子集成技术,全部采用硬接线方式,完全等效常规的继电保护电路。且含有独立的工作电源和后备应急电源,因此不受外部供电电源波动的影响。
含有多个功能元件,包括输入状态判定、时间控制、电压控制、不间断工作电源、输出判定。
采用标准的继电器结构,实行一对一的分散控制,对工作环境无特殊要求。
性能特点
A 改变传统技术组合方式,而以标准化工业产品替代,增强通用性。
B 创新性的增加自备电源,减少因外接电源而带来的安全隐患和投资。
C 实现分散控制,避免群起群控带来的诸多隐患。
D 硬接线的电子集成技术增强可靠性,避免误操作性。
E 独特的电路设计保证故障安全性,避免因接入电动机控制回路而影响
原电机正常工作。

楼主:
有兴趣的和我联系吧!

电话:0755-88323941

联系人:杨小姐

qq:515434957

楼主:
早上好!大家周末过的怎么样?

楼主:
欢迎大家提点意见啊!

楼主:
http://www.sz-beit.com/     欢迎浏览!

网友C(2008-09-12):
可以联系我们   FS/E防晃电交流接触器   www.mybchina.cn    13771299334  孙经理 很多大型企业使用效果很好。

网友D:
不知道在多少时间内有效。

网友E:
那么如何解决瞬间设备同起大电流的问题呢?

网友C:
我们FS/E防晃点接触器延时时间可以从0.5S到30S之间设定。  如果因为电网系统大引起同时起大电流的问题,我们可以使用FS-ZD/E再启动控制器,这样可以控制分批启动,减小启动电流。

楼主(2009-11-13):
深圳市倍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DZQ电动机重合控制器”通过国家中低压输配电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质量检验(检验报告编号:DY090668),其各项检验指标均达到或超过标准要求,特别是其瞬时失压(晃电)响应时间之快达到了31.4毫秒、重合电压阀值达到了额定电压的85%±0.5%精确度、可靠性能测试达到100%准确率,此结果受到检验中心专家的肯定和好评。(来源于深圳市倍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研发部,咨询交流电话:0755-83584015)

网友F(2012-05-17):
是骡子,拿出来骝骝就清楚了,看看我家的防晃电产品吧。

工业生产中,常常因“晃电”(由于雷击、短路或其他原因造成电网短时电压波动或短时断电的现象俗语称“晃电”)引起许多重要的低压电机停机,进而导致连续生产过程紊乱,给企业造成巨大损失。MRR-C系列产品是为工业企业解决“晃电”不停机而专门研制的。MRR-C系列产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具有可靠性高、体积小、安装方便、接线简单等优点,可直接安装于现场低压开关柜内。

  MRR-C系列产品实时检测电网电压及电机的运行状态,当现场正在运行的电机因电网“晃电”而造成停机时,如电网电压在允许的时间内恢复正常,电机按预先设定的再起动时间起动因电网“晃电”造成停机的电机。如电网电压没有在允许的时间内恢复正常,则控制器闭锁程序,不再起动设备。现场如有多台电机需要分批再起动,只需将MRR-C设定不同再起动时间,就可以实现分批再起动。

  MRR-C系列产品可用于常规交流接触器控制的电机再起动、星-三角启动回路或降压启动回路的电机再起动、DW等系列机械式开关控制的电机再起动及变频器或软启动器控制的电机再起动。

  功能特点:

  ◆高精度定时,实现精确再起动

  ◆恢复电压值可以设定,实现安全再起动

  ◆电机累计运行时间统计功能

  ◆完善事件记录功能

  ◆实时显示电机运行状态及当前电压值

  ◆RS-485通讯功能,实现遥控及网络化管理

  ◆通讯速率可以设定(4800960019200

  ◆MODBUS协议

  ◆免维护、高可靠性、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技术指标:

  ◆“晃电”允许时间AF0.1999.9

  ◆主继电器再起动时间dA025.5

  ◆辅助继电器再起动时间db025.5

  ◆低电压设定值UF65%~90
Ue
  ◆恢复电压设定值UH80%~100
Ue
  ◆时间调整级差:0.1

  ◆电压调整级差:
1V
  ◆电压检测精度:0.5

  ◆累计运行时间HC范围:09999

  ◆主继电器触点容量:10A
250VAC
  ◆辅助继电器触点容量:5A240VAC3A
30VDC
  ◆使用环境温度:-20℃~+60

  ◆储存环境温度:-55℃~+85

  ◆外型尺寸:70mm×38mm×105mm

主要用途:石油化工、钻井、冶金、煤炭、地下水开采、精细化工、轻工业、电力、建材、城市给排水、机械、电子等行业。
选型指南:

MRR-220
,适用于线圈工作电压为220V AC50/60Hz的交流接触器。

MRR-380
,适用于线圈工作电压为380V AC50/60Hz的交流接触器。

附件:

PF113A型标准11脚针形继电器插座。

、 紧固弹簧。

若贵方对本产品感兴趣或有采购需求意向,可发电子邮件(dlm_80@yeah.net或电话13723463951  先生  QQ897262373)咨询洽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