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22工程型变频器

楼主(2008-05-21):
现有一台西门子工程型变频器6SE7022,目前需要通过面板来启动和停止,并通过上下键来调速。

但在改了参数P554=5,P443=58,变频器还是不能通过面板来操作。请熟悉工程型变频器的朋友进来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另外还修改了参数P060=5,P100原本就是3,

当我把P060改为5后,面板由原来的008变为005

并且在给变频器断电后,字母E闪烁,正常吗?

网友A:
李工,西门子工程型变频器我是修得相当多的,上电自检,---003----009,就是起动待机状态,如果说是008,就是起动屏蔽,有可能是X9端子5,6脚没短接,其实只要参数恢复出厂值就是V/f开环控制了,设P060=2,P970=0就是恢复出厂值就是V/f开环控制了,有时参数P060设不了2,则先设P060=0,显示0008,再把P060=2,P0970=0就是参数恢复出厂值,就是V/f开环控制了,你就可以拖电机了, 另在给变频器断电后,字母E闪烁,是正常的状态,断电了欠电压了,报E闪烁,,就是说明变频器是在欠电压状态啊,这种工程型变频器我一年要修60台左右,基本上各种故障都已碰到过了,有问题可以在论坛上交流,好吧

楼主:
 谢谢裘工,我 原本也想恢复出厂直,但害怕客户不知道原来的参数,所以一直不敢恢复,只好不动其他参数,试试看能否改成面板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裘工,我 原本也想恢复出厂直,但害怕客户不知道原来的参数,所以一直不敢恢复,只好不动其他参数,试试看能否改成面板操作。
你可先用电脑上载好参数保存后再复位变频器,然后调试好再把原来的参数下载到机器上就行了,这样就不用担心客户的问题了.

楼主:
多谢,文彬2,能再问问,具体怎么操作吗?

我从未这样试过,谢谢!

网友C:
如果你变频器原来是闭环的,必须改成开环,否则即使你改了以上参数也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