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维修请教

楼主(2008-05-21):
有一台信捷文本OP320, 突然不能显示,上电有声音,打开后盖,发现单片机旁边的一个类似三极管的元件烧焦了. 拆了一台新机的这个元件换上去,能正常显示,通讯也很正常.请问这个元件是什么型号?

网友A(2008-10-08):
最好是寄给厂家维修

网友B:
呵呵;这是无锡产的哪能种吧?

网友C:
那东西 拿到电子市场配一下就行,只要不是单片机就好办

网友D:
寄回我们公司维修,免费的

网友E:
发个图片上来看看,是不是7805之类的管啊?

网友F(2008-11-18):
是的   可以来图片看看

楼主:
发回原厂维修时间太长了,深圳电子市场元器件品种齐全,知道型号就可以买来换上去.

网友G(2009-02-01):
产品乱七八糟,没一个能作好的

更不用谈品质

网友H:
我的一个OP320也出现这种问题,但没找到原因在哪儿,看不出哪个元件坏了,能点亮,刚开始还有乱码,后来屏上啥也没有了,下载时也有响声,但一直没文字显示

网友I:
楼上的问题是液晶屏电路板问题

我这里因液晶屏报废2台OP320,与好的OP320替换电路板试验.确定是液晶屏问题

==============

下载时也有响声___提示正常下载成功,只不过下载后因为显示器问题还是无法显示

网友J(2009-03-23):
大家好,我是信捷(THINGET)公司山东的代理商。如果又需要的朋友或者在技术方面有疑问的朋友可以联系我 0531-87187986 13791094252 张先生 在线技术支持QQ:342954722。

感谢大家对信捷产品的支持~~~O(∩_∩)O~

网友K:
也做个广告(021-51927017):

我们本月推出了一种基于ARM处理器的POP文本显示器,速度超快,画面容量最高可达3Mb,且支持双串口连接和实时时钟,推广期成本价销售(400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