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压力(差压)变送器

楼主(2008-05-21):
1 仪器概述及工作原理
E+H压力(差压)变送器都是一种将压力变量转换为与之有一定的连续函数关系、通常为线性(非线性)函数、可传送的电信号。E+H压力(差压)变送器接受的压力变量包括正压、负压、差压,均统一输出信号为4~20mA直流电信号。
2 仪器的检修与调试
2.1 检修前的准备
(1) 板手
(2) 十字螺丝刀
(3) 直流电流表 0~20mA,0.2级
(4) 直流稳压电源 24V
(5) 兆欧表 500V
(6) 十进制电阻箱 0~9999Ω,0.1级
(7) 活塞压力计
(8) 标准压力表(量程比被校表量程大1/3~1/2倍,误差为被校表误差的1/3~1/10倍)
2.2 检修与修理
(1) 清除外壳灰尘、污垢,检查外壳是否完整无损,螺丝齐全,变送器接头螺牙有无损伤。
(2) 打开表壳用刷子清洁内部各元件,并检查各元件有否过热、烧焦等现象,螺丝是否固定。
(3) 将变送器固定在实验支架上,垂直度应尽量与安装一致。接线通电进行检查、修理、调整试验。
2.3 技术指标与特性
(1) 各种误差:仪表的基本误差、回程误差均不应超过仪表的允许误差。静压误差(差变),当变送器无测量信号时,应能承受向正、负压室时同时施加的额定工作压力,压力自零增大到额定值和自额定值下降到零时,输出电流的变化不应超过表1-4中的误差值。
(2) 各种性能通过调试校验实现
(3) 绝缘性
测量电路--外壳 20MΩ
电源电路--外壳 10MΩ
电源电路--测量电路 10MΩ
仪表输出接点--外壳 10MΩ
仪表输出接点--测量电路 10MΩ
仪表输出接点--电源电路 10MΩ
(4) 超负荷实验:变送器应能承受量程125%超负荷试验,实验后输出电流变化不应超过基本误差的绝对值。
表1-4静压误差允许值
工作压力
(MPa) 量程
(KPa) 静压误差
(%)
<13.76 0--1.3~1.5 ±0.5
0--6.2~37.4
0--31.1~186.8 ±0.25
0--117~690
0--345~2068
0--1170~6890 ±0.5
<31.5 ±2
2.4 检修后的调试试验
2.4.1 密封性实验
接好压力源,将额定工作压力同时加入变送器的正、负压室(压变仅一侧),切断压力源,观察5分钟,压力的下降不得超过所加压力的1.0%。
2.4.2 静压误差校验(差压变送器)
压力源接到变送器的正、负压室,当输入信号为零时,输出电流为4mA,然后向正、负压室同时加上压力,调整到额定工作压力值的40%、80%、100%时,观察各点输出电流的变化不应超过表8-4中的误差值。
2.4.3 基本误差校验
计算确定能使输出信号为实际的测量信号,然后平稳地输入测量信号,读取上行程各校验的输出电流值,当达到最大输入值时,保持1分钟,然后逐渐减小到最小值,读取下行程各校验点的输出电流值。
实测基本误差(δ1)按下式计算不得超过其允许基本误差。

δ1=

式中:Ic--输出电流测量值(mA)
Is--输出电流实际值(mA)
I--输出电流上、下限之差(16mA)
2.4.4 回程误差校验
按上条方法实测的数据计算回程误差,其值应在仪表允许误差范围内。
2.4.5 恒流性能实验
加测量信号,使输出电流为9.9mA,待稳定后,使负载在0--500Ω范围变化,输出电流变化值不得超过允许基本误差的绝对值。
2.4.6 电源电压变化影响实验
电源电压调整到22V,加入测量信号使输出电源为9.9mA,然后将电源分别调到24V及20V,输出电流变化值不得超过允许基本误差的绝对值。
2.4.7 电源中断再现性实验
加测量信号使输出电流为9.9mA,然后中断变送器电源,1分钟后再通电,稳定10分钟,输出电流变化值不得超过允许基本误差的绝对值。
2.4.8 超负荷实验
将量程的125%的测量信号加入变送器,10分钟去负荷,待10分钟后,在进行基本误差和回程误差校验。
2.4.9 稳定度实验
变送器的稳定度由下列五次校验结果中同一被测值在同向行程之间的差值予以确定。
第一、第二次校验先后衔接进行;
第三次校验于第二次校验结束后2小时进行;
第四次校验于第三次校验结束后4小时进行;
第五次校验于第四次校验结束后,将测量信号保持在量程的70%,并历时24小时后进行。
以上每次校验时,校验仪器基本误差和回程误差,保证其在合格范围。
2.5 检修结果的处理
(1) 经校验的变送器必须正确填写校验报告单上的每项内容。校验报告单必须用钢笔或贺珠笔填写。
(2) 校验周期一般为一年一次。
(3) 检修数据应进行详细的记录,填写相应的单次检修校验报告单及系统校验报告单等;所有技术资料完善,规范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