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起重机的电气元件选型

楼主(2008-05-21):
主钩电机(两台小车相同): YZR200L-6/22KW
付钩葫芦起升电机(两台小车相同):ZD51-4/13KW
小车运行电机(两台小车相同): YSE112M-10/1.5KW X 2 (一台小车2台电机)
大车运行电机: YSE160M-6/7.5KW X 4
电源: 采用电动式电缆卷筒,中间取电

另外,是用PLC+5台变频器控制,大车四台电机一台变频,两个小车运行电机各一台,主钩电机一台变频,副钩电机一台,请问应选择什么型号的电气元件.比如继电器,开关,熔断器,电缆等等

以前没接触过电气设计,请大家帮帮忙了

网友A:
变频器可采用起重机专用的,控制性能、功能好好的多。其他器件要求性能好、可靠性高的就可以了。熔断器一般现在很少用了。

网友B:
变频器可采用起重机专用的,例如安川G5/G7系列或ABB的也可以

低压电器一般是施耐德电器或西门子电器.性能比较可靠.

PLC选三菱.西门子或OMRON的产品.

电缆最好是遍电缆

网友C:
你的配置存在以下缺点:

1)主钩电机是饶线转子电机,用变频器来驱动不合理,建议改为鼠笼转子型..

2)副钩电机是起重专用锥型转子电机,用矢量型变频器驱动不一定合适;用V/F方式在低速时转子轴向力不够而打不开刹车..确定方案前最好自己试一下..

网友A:
楼上的很仔细,说的不错,电动机选型有问题,应选用起重机用变频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