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20变频器报A0503F0003

楼主(2008-05-21):
我的一台西门子MM420变频器报A0503 和F0003的故障,有的时候报A0503F0052找不到原因, 请大家帮忙。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简单。一,软件的问题。二检测电路的问题。先看看R026的参数是多少,如果是0,那么软件可能有问题。如果不是0,和检测电路的问题较多。我比较熟悉420的,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

网友B:
软件的可能性大.你的420变频器是多大功率?

楼主:
温州诚迅 :你好 软件的可能性大.你的420变频器是多大功率?

我的420是7.5KW的

楼主:
zengmingweb :

谢谢你,我的坏没有修好,因为没有程序

楼主:
zengmingweb 你好:

         谢谢你的回复。看了你的回复,很受启发。我是刚进入这个行业,经验不足,你能告诉哪些零件是检测的吗。另外,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机器上的软件。我现在没有,所以想找这个软件试验一下。再请教MM440的软件可以在420上使用吗?

网友B:
我提供一个电话给你,你定有收获!13522320288北京王工.

网友C:
应该是检测电路,和运放电路的故障

网友C:
你先测量一下整流电源电压是不是正常,(500v)以上,如果太低 看看滤波电容是不是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