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通讯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8-05-21):
求助PLC高手~

本人用台式电脑想要实现与FP-X PLC上程序的上载与下载,编程软件是FPWIN-GR 2.73版,通讯线是串口232线(原装),但是上载或下载程序的时候一直显示"无法实现连接",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连接的? 都是串口的?

网友B:
看看通讯口有没有选对?

网友C:
可询QQ:563014039,深圳恒海机电有限公司

网友D:
就是看看通讯口设置对不  我的台式机就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E:
com口的参数没有选好

网友F(2008-06-27):
串口没有选好,

或波特率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