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位控模块原点如何确定

楼主(2008-05-21):
LG位控模块G6F-POPA的原点不知道如何确定,想用接近开关设定,即按下原点返回按扭,伺服电机进行原点返回.至接近开关导通时,电机停止运行,不知道如何设定,请各位帮忙

网友A:
不知道你那《不知道如何设定,》是指的什么东西哦???我想你应该去看看使用手册就知道了。他是这样来进行原点返回工作的。

楼主:
想用接近开关设定啊,使用手册是英文的,而且好象没看到如何用接近开关设定啊

网友A:
不知道给你这个能否解决问题!

楼主:
笔笔名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帮忙,不过这是K120SCOPU模块的命令,我用的是K200S的CPU模块,这个命令是不支持的,我的工作配置是这样的:CPU模块为K3P-07AS,定位模块为G6F-POPA,伺服电机驱动器为MBDDT2210,电机轴和工作轴之间用联轴器连接,在轴上再加一个轴套,上面加一个螺丝,用来感应接近开关,工作要求为:按下原点返回按扭,电机进行原点返回,至接近开关导通时,原点返回结束,该原点在程序中如何确定?

楼主:
笔笔名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帮忙,不过这是K120SCPU模块的命令,我用的是K200S的CPU模块,这个命令是不支持的,我的工作配置是这样的:CPU模块为K3P-07AS,定位模块为G6F-POPA,伺服电机驱动器为MBDDT2210,电机轴和工作轴之间用联轴器连接,在轴上再加一个轴套,上面加一个螺丝,用来感应接近开关,工作要求为:按下原点返回按扭,电机进行原点返回,至接近开关导通时,原点返回结束,该原点在程序中如何确定?

网友A:
那就不好意思啦!!我还用过你说的那种CPU哦!!!看来你也就只能求助LG网站了!!!

楼主:
不管怎么样还是非常感谢笔笔名的

网友B:
好象应该使用专用模块的读写指令例如:“GET” 具体怎么使用我记不很清楚,你查查手册。

网友C:
打我电话吧 ; ; 最好是在每周周2或者周3 ; 那个时候LG技术部的人都要到我们公司进行技术支持的.13390888551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