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变频器无输出电压

楼主(2008-05-21):
FR-E520-7.5K变频器,频率输出显示正常,但无输出,经测量模块都是好的,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08-07-31):
我曾遇到类似的问题,当时查到是参数的问题.可以把参数清除后再写一次看看

网友B(2008-10-18):
你好,请问是哪些参数的问题啊?

?

网友C:
看一下最低频率,是不是现在频率还没有到达最低频率

网友D:
我遇到过,不过是540的,是中间哪个板的芯片坏了,没有卖的,只能从旧三菱上拆

网友E:
也有可以是模块坏了。但是静态测试是没有用的。

网友F:
请问是电压没有输出吗 ````     如果是的话```你看下上下部分  如果是上部分500多  那就是下部分原因````

网友G(2008-11-29):
3楼说的有道理,看一下启动频率是不是太高了,你的运行频率太低了。

还有就是负载是不是太重了,变频器转矩不够啊,调整一下P0,转矩提升,试一下。

不过看楼主说输出频率显示正常,那样的话就不是三楼说的原因了,极有可能是转矩不够!

网友H:
带电机了吗,带上电机试下看看

网友I(2009-07-08):
我现有一台AMB 安邦信 11KM

模块正常 静态

无输出电压 频率正常 电机正常

请教高手!

网友J:
查下主板,我有这个板 13056660695

网友K:
我也遇到过一次,可能是IGBT坏掉了

网友L(2010-01-30):
现在我F740也是有频率无输出,模块没装也是这样,请教大侠救助

网友M(2012-05-19):
,所有比较器输出在0.08V左右,2601已换,1302H02换了2片,故障依旧:频率在上升,显示电压在上升,3120无触发电压????

网友N(2012-07-05):
FR-E540-5.5K变频器,启动和停止时频率输出显示正常,但无输出,也无报警,和楼上故障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O:
数据初始化一次试试,不行测一下驱动的波形,看看是不是cpu就没有驱动波形出来。

网友P(2012-11-09):
三菱变频器有好多这样的故障的。建议一,记好故障报警时的数据,先恢复出厂数据,到面板模式,试之。二,找个主板,替换试机。我可以免费提供主板试机。根据维修的情况,主板坏的20%,驱动板坏的78%,其他2%。

网友Q(2013-09-16):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过,不过是540的,是中间哪个板的芯片坏了,没有...

 请问是2060JRCA2085G这个IC坏了吗?还是4565 2131BJRC这个坏了,就这个两个IC现在不确定是那个IC有问题,因为这IC不好找到

网友R:
FR-500系列早就停产,现在配件也没了,换新品FR-700或者英威腾

网友P(2013-10-16):
引用 网友Q: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我遇到过,不过是540的,是中...

   这些IC资料,好找的很。

网友S(2014-10-20):
我也有一台55KW的变频器,频率输出正常,但是电压输出只180V,有一相电流有30安,另外两相只有10安,请教这是什么原因,请师傅们指教一下小弟,多谢!

网友T:
是什么机型呢?常见的是驱动板挂了。可以维修的。

网友U(2015-03-24):
三菱我也修过,从故障看,驱动可以有问题,先检查一下模块,再检查一下上下管驱动电源

网友T:
引用 网友U:
三菱我也修过,...

我是主修和只修三菱的主板驱动板。呵呵

网友V(2016-06-08):
我现在也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有启动信号,有频率,但是没有三相输出!求教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