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的被控对象怎样控制

楼主(2008-05-21):
我的工艺流程中有一台v形容器,要求控制他的料位,料位的控制范围1m,v形容器的测量下限处的直径约30mm,测量上限处的直径约450mm。我的控制系统是TPS,请问应该怎样控制?

网友A:
v形容器圆的还是方的?如果你可以把这个说得明白点,也许我可以帮你

楼主:
v形容器是圆形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