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L-3血气分析仪的常见故障的处理

楼主(2008-05-21):
血气分析仪用于分析人体体液中的酸碱 度、二氧化碳分压和氧分压,机内管道系统比 较复杂,故障率也较高。但属于电子线路故障并不多见,大多数为冲洗或定标故障及气体错误。下面以丹麦ABL—3系列为例,介绍故障处理方法。
一 冲洗或定标时故障的处理:
在冲洗或定标时出现诸如FUNTIONERROR、FLUSH ERROR、2-POINT CAL NEED等出错信息时,可采取以下检修步骤:①先检查冲洗液瓶,查看红绿定标液瓶内 有无液体。再观察两个蒸馏水湿化塔和两个 定标液平衡塔,正常时液面适中且都有气泡冒出。如某塔内无气泡冒出,则此塔的相联管 道必定阻塞。蒸馏水湿化塔最易有积垢,可在抽干蒸馏水后,直接取下塔壳清洁。清洗定标液相联管道,可先关闭CO。气瓶,取下红绿 定标液瓶。在V2、V3处拨出由定标液塔过来 的管道(有红绿色帽标记),用一针筒注入相应的定标液,可见定标液塔内液面上升,同时蒸馏水湿化塔内的空心柱上有液体涌出,安装定标液瓶的槽中也有液柱涌出。这表明定标液塔相联的管道已通畅。②很少情况下 V5、V9、V1l阀中的管道破损时,可见到这些部位漏液,有结晶物。⑧观察VSA、VSB液 体传感器。按下RINSE键,血气分析仪进行冲洗,顺着管道方向可以看见冲洗液经主泵 管到达VSB液体感测器时,VSB上的指示灯亮。当管道中没有冲洗液时则指示灯熄灭。同样,当按下CAL键定标,定标液先后到达VSA和VSB时,其上面的指示灯应亮。如果在按下冲洗键或定标键后,看见管道中的冲洗液或定标液到达VSB、VSA传感器,但其±面的指示灯不亮。或者当VSA、VSB传感器中的管道没有液体通过,其上边的指示灯却一直亮,故障即在VSA、VSB阀上。试将VSA或VSB的插头拨下(有时由于插头氧化或有脏物导致接触不良),用酒精或电子仪器喷洁剂清洁后插回,开机再试。如果VSA、 VSB上的指示灯仍然不正常,那么就需要更换VSA或VSB再试验了。
二 气体错误:
错误信息为GASERROR。先查看CO2 钢瓶上的压力表指示的CO2是否足够。拔下空气过滤器,开机后如果发现屏幕上的 “GASERROR”消失,则故障来自空气过滤器前面。用气囊球吹一下空气过滤器,看看是否阻塞。顺着空气过滤器的管子,可以看到管子另一端有一个连接孔,很多情况下里面有灰尘阻塞,取一根铁丝通一通,就会发现有灰尘积物掉出来。这里由于空气入口处长期往仪器内吸入空气,脏物日积月累,使气道狭窄,造成气体流量严重不足,引起机器出现气体错误信息。这需要平时注意减少血气分析仪周围环境的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