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控制阀专家

楼主(2008-05-21):
在一个项目中,管道介质为液体,管道压力900#,管道尺寸10“,现场没有仪表风,也没有电,请问采用哪种控制阀才可以控制液体流量,哪个厂家的哪种型号(最好是进口的)

网友A:
楼主:您好!

     不知道您现场有气源吗?如果有的话,可以联系我!137641385629郭志伟

上海蓝帕控制阀门有限公司

网友B:
自力式流量调节阀。如果知道要求的流量,可以帮你选型,其中管道压力900#是什么意思?压力一般用MPa表示。

网友C:
900#应该是900磅!

网友D(2008-07-18):
自力式流量调节阀。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