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G-6511心电图机走纸电机故障维修

楼主(2008-05-21):
ECG--6511心电图机为各级医疗单位的主流机型,该机长期使用后,最易发生故障的部位是走纸电机,现将其有关故障的修复介绍如下:
故障一:按动START开关后,走纸速度很慢且不均匀,面板显示正常。
分析检修:按START键后,进行25mm/s 档和500mm/s档的速度转换,发现走纸速度受控,用另一电机替换该机走纸电机,机器可正常工作,说明故障在电机本身。原因是长期使用,电机碳刷接触电阻增大,转动力矩减小所致。此时可将原电机整体浸入99.99%的酒精溶液中,接上6伏电源,使其转动5分钟。再将电源反接,转动5分钟,取出后,甩 干机内液体,充分晾干,装机即可正常工作。
故障二:开机后,按START键,无论走纸 速度在25mm/s档还是在500mm/s档,都不走纸。
分析检修:首先怀疑是走纸电机损坏,先 打开机壳,拔下J203插头,用万用表测量其 芯1和芯2间的阻值为田,可知该电机线圈 已断路,需更换。用现有的6伏直流通用电 机EM786--6D替换之,用CH--2型模拟心电 信号测试仪验证,记录的心电图的P--R间 期、Q--T间期和心电周期等指标与原信号完 全一致。实践证明,这种代换是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