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1分光光度计故障排除一例

楼主(2008-05-21):
故障现象:调零时μA表正常,调整 100%时,μA表指示也正常,开机仅廿分钟左右100%指示为无穷大。关机后再重开、又重复上述现象。
分析检修:该故障很明显是线路中的软故障。该仪器由放大器稳压电源电路,钨灯稳压电路和放大器电路三大部分组成。校零时 μA表正常、说明放大器电路正常。因此,考虑是钨灯稳压电路部分的故障。首先检查 100%的调节电位器W2是否完好,该电位器在仪器控制面板上,是一多圈电位器、用万用表测得其阻值连续可调,说明电位器完好。通过调节W2就可以改变稳压电源的基准电压,基准电压经集成运算放大器5G23A 6脚输出然后送到BG10、BG9达到改变钨灯的光亮度,从而使光电管的电流发生变化。通电后,待故障重复出现时调节W2,然后测其电压是否在5V~11.5V内连续可调,结果电压不受调整。逐级往前测量。先检查运算放大器,5G23A⑥脚为输出端,用万用表测其⑥脚电压在旋转W2时,是否随之变化。然后检查 BG9、BG10,多测量BGl0(3DGl3C)时be结没有电压、但当焊下测管子内阻仍正常,这样就可以断定该管子系软击穿,将它更换后机器恢复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