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抗干扰

楼主(2008-05-21):
我有几台变频器,一启动超声波传感器输出的信号就会乱跳,我已经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加了电抗器和滤波器,在给开关电源电源的前面也加了滤波器,但这些都没有完全解决干扰问题,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措施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是不是一个变频器对应一个滤波器,不能很多个变频器共用一个滤波器

网友A:
是传感器的质量问题吧

http://shop35256742.taobao.com/ 专业销售编码器的淘宝店铺

网友B:
变频器跟传感器布线不能平行,应用金属波纹管屏蔽.在接收信号端加电容滤波.或者通过软件滤波.削去干扰脉冲

传感器与变频器接地不能在一起.

网友C:
3楼,软件怎么滤波,请教,谢谢

网友D:
抗电磁干扰可以用光纤传感器: www.probingtech.com 010-59798225

网友E:
传感器都怕干扰,但并不是没有方法解决

超声波与变频器之间的距离,变频器的功率

现在有很多厂家的超声波探头外层加了屏蔽(距离变频三米之外适用),另外采用四线制的,模拟信号、电源分开输出也会有所改善

网友F(2008-06-24):
变频器工作会产生一些高频无线波,可以通过空间传播造成其它设备干扰,一般接地,电源抗干扰措施作用不大,原因是干扰源并非从地线电源信号线等引入,试下将变频器加装金属壳罩,箱体等再行接地.

网友G:
将超声波屏蔽线接地试试看!

网友H:
问题在变频器这边 ,查查变频器的接地部分

网友H:
还包括到电机的电源线部分

网友I:
产品选型没选好!

网友J:
在这种地方,用滤波和电容好像都不行,还是想想传感器加信号隔离转换器,离变频器远点安装,国内的产品基本上电磁兼容上做的很差,欧洲人从来不考虑啥子干扰问题,因为人家开发的东西从来就不会对别的仪器有致命干扰。解决问题就是解决变频器的干扰源和增强传感器的抗干扰,我比较倾向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