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装不上,求助!

楼主(2008-05-21):
安装WINCC6.0,SQL2000 SP3已经装上,安装WINCC时提示:

此系统中没有安装MS安全补丁。 该 WinCC 版本需要以下软件: WindowsXP SP 2 KB319740 请运行MS工具光盘中的MS安全补丁安装文件。 Windows XP SP2 只能用于WinCC客户端,在此情况下 必须人为禁用防火墙。 该计算机上找到 SQL Server 2000 Service Pack 3a 的 Instance WinCC。 Please install the SQL Server 2000 from the SQL CD in your WinCC package.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1、在XP下安装需要安装KB319740补丁,该补丁在亿万电器论坛有下载,在Wincc的附带MS_Tool光盘内能够找到。

2、安装Wincc应该停止防病毒软件以及防火墙的运行,这里友情提醒,如果您的系统防病毒软件是瑞星,那么建议您卸载,在安装完Wincc后再安装。

3、Wincc所使用的SQL是专用SQL,不是微软之大众化Wincc。

以上!

楼主:
安装完KB31740后,卸在载了杀毒软件,安装WINCC提示:

该计算机上找到 SQL Server 2000 Service Pack 3a 的 Instance WinCC。 Please install the SQL Server 2000 from the SQL CD in your WinCC package.

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请指教!

网友A:
因为只有Wincc6 SP3 亚洲版才会用到SQL2000 SP3A,而如果您的Wincc6不是SP3亚洲版,请勿使用SP3A版本的SQL,而应该使用SQL2000 SP3。

以上探讨的SQL均为西门子Wincc附带的SQL。

以上!

楼主:
我安装的是WINCC V6.0 SP3 ASIA,不知应安装哪种版本的SQ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