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感的测量

楼主(2008-05-21):
我想测量电磁阀线圈的电感,请教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另外,如何快捷的判断电磁阀线圈的好坏?谢谢

网友A:
一用万用表测量是否是接通的 或者电阻比以前小`!

网友B:
还真是没有测量过啊!!!!

网友C:
用万用表量下最好,也可以通电用起子靠近线圈试试有无磁力。

网友D:
同事三楼的兄弟的说法。

网友E:
说的都是一些实际上用的方法,也是一些感性的方法.要得到正确的实际数值,可以用带有测量感抗的万用表或者说通过一些电工定律来算出.

网友F:
判断好坏,可以测量其电阻,电阻较小,证明线圈好的

网友G:
如何快捷的判断电磁阀线圈的好坏?起子(铁的)放线圈中间,加额定电压通电,有电磁震动是好的,时间不可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