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软启动柜是不是降压启动柜的一种

楼主(2008-05-21):
合同里提到“降压启动柜”一词,不是很了解,请教是不是指软启动柜或同类的?

网友A:
呵呵~!那要看看它的降压启动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方式? 其实都差不多就是减少启动电流 避免对电网的冲击。

网友B:
降压启动柜应该是指自藕降压启动,因为自耦变压器体积较大一般会装在一小电箱中。如果合同中没有特殊规定我想他们不会做软启吧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指点,看来还要好好沟通下``

网友C:
是 ,一般启动方式都是降压启动

网友D:
软启动器是自藕降压启动器的更好的替代品,软启动器是电子降压启动,更安全,稳定性也更高。

网友E:
软启动器是自藕降压启动器的更好的替代品,软启动器是电子降压启动,更安全,稳定性也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