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跳漏电!

楼主(2008-05-21):
今天给客户一台18.5KW锅炉引风机加装一台变频器,变频器一启动,配电房分闸就跳,原来配电房每路都安装了漏电保护器(200mA动作,30mA脉冲)。要求客户拆除漏电保护遭拒绝,后将载波频率调到1KHz,改变变频器启动方式仍未能解决,最后怀疑电机的电源线有漏电,因其长度有20米左右且埋于地下,但要求客户更换也有困难(其原先工频使用正常)。请问有没有什么简单有效的解决方法?

网友A:
要求客户拆除漏电保护遭拒绝???关键是这个钱谁出???如果你自己买个给装上,他不会拒绝的,

网友B:
你先看下变频器的漏电流有多大,再和漏电保护器比较看是否是保护器选择的太小,然后再考虑电机,电缆的问题。因为变频器本身的漏电流是比较大的,以前没装可以用说明漏电流小,现在跳闸说明漏电流大,也说明了保护器选的小了,所以我建议换个大的

网友C:
这个事情我碰的非常多!如果不能拆除漏保,只好换专用型的漏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