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选型

楼主(2008-05-21):
有那位做过螺纹?要检测一个工件上螺孔内有没有攻螺纹,即螺纹有无的检测,然后信号输入PLC。检测的螺孔在M5到M12之间,检测距离在50MM以上,最好100MM以上,因为是手工装夹,检测距离最好远一点。谢谢!!

网友A:
我做过试验的,100MM应该没问题,用的是神视的FX301+FT-R80.

网友B:
神视的FX301+FT-R80

这个太垃圾了,不可能做的到的,楼主不要相信

网友C(2008-09-14):
呵呵,这是个很成熟的应用啦,可以考虑两种方式:

A)视觉系统,通过图形匹配工具判别

B)小光点的激光斜射

网友D:
巴鲁夫有这方面的应用案例,有兴趣可以联系巴鲁夫公司广州分公司:020-38889675

楼主:
谢谢各位,这个问题已经成功解决,我选的是邦纳的一个激光传感器,效果不错!

网友E:
哈哈...楼主你太幼稚了,,难道我们就看不出来你在推销美国邦纳么?

楼主:
朋友!请就事论好哇,我们做技术的不要太商业了,要为自动完成一个项目,在技术上得到一点收获而感到高兴!

网友F(2008-11-15):
视觉系统,通过图形匹配工具判别

网友G(2009-05-31):
邦纳的确有一款可以专门检测螺纹的传感器QS30,激光,检测距离可以达到800毫米

网友H:
到底在搞什么,推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