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可以超载运行吗

楼主(2008-05-21):
变压器可以超载运行吗

网友A:
超载运行有个时间限制~! 忘记了 自己查一下`!

网友B:
短时间行,要不谁还买大容量的变压器啊!

网友C:
可以超载,能超多少,超多长时间就不太清楚了 。

网友D:
可以超载……

网友E:
可以超负载运行,但是会影响变压器的寿命。一般来说,都是短时间超负载运行。

网友F:
最好不要超载哦,什么东西超过上限、下限都会影响寿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最好不要超载哦,什么东西超过上限、下限都会影响寿命的
呵呵,变压器超载会影响使用寿命,轻载不会影响使用寿命,但会浪费资源。

网友H:
可以,长时间会影响变压器性能

网友I:
实际是不能短时超载也会影响到变压器寿命的,而且没有意义的.我们说不行就可以了,其他有领导解决

网友J:
考虑环境温度,过负荷倍数来确定时间.

网友K:
现在一些私企中变压器超载的很多,总的来说省钱。

网友L:
超载时间长了容易烧毁变压器

网友M:
变压器运行在80%负载最经济。

网友N:
同意忘忧草,变压器超过75%的负载,铁损、铜损明显增大,相对之下,超过100%的时候,由于铜损使线圈产生大量的热量而无法散失,时间稍长就会使线圈产生质变烧毁。

网友O:
短时行,也允许。长时会影响寿命

网友P:
以超载的百分比来决定超载的时间来的

网友Q:
超了既浪费又有损坏,何必啊!

网友R:
可以短时超载 现在的变贴太高   如果单纯按变压器运行在75%负载经济运行   也未必经济

网友S:
可以短时超载 .长时会影响寿命.变压器油要很每年更换呀

网友T:
是不能长期过载的,听老师说过好像是可以过载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不过时间不能超过几小时吧!有点淡忘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J:

考虑环境温度,过负荷倍数来确定时间.

同意

网友V:
引用 网友M:

变压器运行在80%负载最经济。

对的

网友W:
短时超载是没有问题的,但要注意温度

楼主:
看来这样是没问题了!!!

网友X:
容易烧变压器。短时超载注意散热问题。

网友Y:
只要把变压器油温控制好,时间长点也不怕.

网友Z:
超载不太大,是可以,但也不能长时间运行这样对变压器的寿命有影响,毕竟变压器比较贵重

网友AA:
想问一下160KVA的变压器驱动总负荷为160KW的电机算不算超载?

网友AA:
说明一下是多台电机!

网友AB:
负责任的说不能超,不过短时间也没生么

网友AC:
最好不要长时间超载

网友AD:
可以超载,但时间不要很长。

网友AE(2009-04-27):
完全没有对待技术的态度。变压器超载,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的。比如,负荷是间歇性波动的负载,在大负荷启动以及短期运行时,必将超过额定负荷。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功率相加的容量来配置变压器容量的话,用户就存在较大的附加损失,比如,变压的基本费上升,基准的容量电流量上升,相关联的配件容量全部按最大值配置,投资额附加上升。完全没有必要。

实际上对于波动的间歇性负荷,超载和轻载交替运行并无大碍。但在管理上要配套对变压器的动态实时检测。并做好散热措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