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5-21):
大家好,我现在使用SFC28的功能块,但是遇到了一个问题,

其功能块中,有一个输入的变量,其类型为   日期和时间(DATE-AND-TIME) 型,我在

其输入端上,直接给其赋了DT#2008_05_21_12:30:0.0,其上面显示为红色的,报错,

真是奇怪,不知道怎么搞

我还想用mov指令来试下,不过好像也是不行,不知道怎么搞,想请教一下大家,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A:
Define start time for time-of-day interrupt (定义日时钟中断的启动时间)

 ;AN Q 124.0 // Define start time dependent on Q 124.0 (根据Q 124.0定义启动时间)
JC MOND
L D#2008-1-28 //End date time-of-day interrupt (日时钟中断的结束日期)
T #IN_DATE //End date is written to variable (将结束日期写入变量)
L TOD#20:0:0.0 //IN_DATE (IN_DATE)
T #IN_TIME //End time is written to variable [将结束时间写入变量]
JU WNDL //IN_TIME (IN_TIME)
MOND: L D#2008-1-25 //Start date is Monday 25.01.2008 (启动日期是2008年1月25日,星期一)
T #IN_DATE //Start date is written to variable (将启动日期写入变量)
L TOD#5:0:0.0 //IN_DATE (IN_DATE)

T #IN_TIME //Start time is written to variable (将启动时间写入变量)
WNDL: NOP 0 //IN_TIME (IN_TIME)

楼主:
你这个是用的SCL?

网友A:
你看不懂?是用的S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