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PLC在自动包装机上的应用

楼主(2008-05-21):
请问各位师傅:在带有光电感应器(俗称电眼)的自动包装机上,PLC是如何利用光电信号(假设由X0输入)和测速信号(由X1输入)来控制步进电机(假设由Y0输出脉冲信号,控制步进驱动器),使包装机的热封辊与包装材料图案同步?我是用DVP--32ES型PLC。哪位高手指点:采用什么应用指令?最好写一段程序段。小的先谢过了!

楼主:
还没有人来指点,自己先顶一下,别沉了。继续等待

楼主:
老师真难等哦!quanc

楼主:
老师真难等哦!虔诚的等候赐教。

网友A:
你说的太模糊了,jiang

网友A:
你说的太模糊了,讲详细一点!

网友B:
呵呵  有点模糊

网友B:
自动包装机上应该有好多动作  利用光电传感器 来传给PLC开关信号   等等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我这是做冲剂颗粒包装的,其他的动作都可以分解成简单的输入、输出控制。主机由变频器带动,包装材料由步进电机拖动,光电跟踪,变频电机输出轴上有一个测速齿轮,用测速感应器测速。我不明白:PLC接收了光电信号和测速信号以后,必须使用什么应用指令来控制脉冲输出。请各位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C:
其实测速齿轮也是位置编码器,通过计算齿数确定横封切刀在包装膜上的位置,不过我感觉还应该有一个原点位置接近开关之类的信号才能确定膜的位置.

楼主:
在以前采用ATM—19走袋控制器的系统里面确实有一个原点位置感应器,而在采用PLC的控制系统中,没有发现原点位置感应器。有个袋长的参数是通过人机界面输入的。

楼主:
很悲哀,没有等到有实际指导作用的

网友D:
给你个答案,不知是否有启发:

用测速传感器检测速度变化,改变步进电机频率(速度),来同步主机速度变化。

网友D:
如果你在上海,可以联系我,我们是专做药品、日化包装行业的系统集成的专业公司。

dongkong001@yahoo.com.cn

网友E:
我没用过台达的产品,  听说不错,    粗略了解了一下,用PLSY应该可以的,  发出的频率要跟踪到变频器的速度

网友E:
不知这里面的光电开关是不是检测包材上那个黑点用的,    这样的话我觉得是用作原点信号吧,

网友E:
是不是还应有一个热封辊动作到位或是退回原位的开关.

网友F:
应该是色标传感器吧,跟做洗衣粉一样,用电磁离合器不是也一样,用得着步进吗?小弟的看法,还请楼主斟酌,呵呵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师傅,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