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线开关的参数整定~!

楼主(2008-05-21):
 400V进线开关 梅兰日兰的 MASTORPACT MT25H1

  其中的一些参数含义不是很懂 望高人给予讲解 谢谢

  long time:  Ir :   参数*In

                      Tr:    参数       @6Ir

 short time:

                      Isd:      参数    *Ir   setting

                      Tsd:      参数     I*It  delay

网友A:
Ir实际参数  In开关的额定电流  Tr 时间参数,6Ir一般过负荷倍数

Isd速断电流值 设置范围8`12Ir,Tsd带时限速断时间,设置范围0~0.2S

网友B:
long time: Ir过负荷电流时间参数  Ir一般过负荷倍数 6.8.10.12   short time  冲击短路速断电流值时间参数

网友C:
二楼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