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使用变频器要注意什么?

楼主(2008-05-21):
请教各位:高原使用变频器<1400米>是要降温还是排湿?或是其他要注意的?

网友A:
降容使用~~~~~~~~~

网友B:
降容使用。空气稀薄,对散热片的降温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网友C:
降容使用或加大控制柜的空气对流。

网友D:
引用3楼的降容使用或加大控制柜的空气对流

网友E:
支持2楼.我们在兰州作了不少

一般情况下都要降容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降容使用。空气稀薄,对散热片的降温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楼主:
谢大家了!!315KW电机多少为宜?每1000米降容5%么?

网友B:
是什么品牌的机子?有说明书吗?

网友G:
下降输出电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