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的计算

楼主(2008-05-21):
我公司刚进一台设备,客户讲功率有130KW,是三相五线的,当时我 们电工居然算不出电流多大?该怎么算?应该用多大的线?

网友A:
三相五线看不太懂,电机还要零线啊!130KW电机电流应该不到260A电机千瓦数2倍,如果距离不远的话

用两根35或一根70的就可以了。

网友A:
刚才没看清是设备不是电机,还以为是三相电机呢!既然知道功率就用功率除以电压就知道电流了

楼主:
你的意思是130000除以380吗,那多少啊,我看那总开关时300A的

楼主:
总开关是300A的,130000除以380,那总开关小了吗,应该不是这样算的吧

网友B:
楼上的,你错了,还要除以根号3,也就是1.732,而且还要除以功率因数。以经验数值来讲,这样的设备一般是一千瓦2电流,也就是130KWX2=260A。当然,这只是经验数据,具体还要看你的负载性质和设备使用状况。

既然用的开关是300A的话,保守一点,我会选择一条一百二十平方或者两条五十平方的电缆。

网友C:
P=√3*U*I*cosφ

网友C:
电缆需要多大,要根据电缆的载流量来定。

网友A:
昨天是我说错了,同意6楼的意见,应该时功率除以1.732乘电压乘功率因数,功率直接处电压是单相电路。

网友D:
楼上的,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吧,你以为是直流啊?

网友E:
大家一起讨论交流很好呀

网友F:
我认为70平方的线是够了!开关300的也够了!!

网友G:
对:漏电马达 关于

楼上的,你错了,还要除以根号3,也就是1.732,而且还要除以功率因数。以经验数值来讲,这样的设备一般是一千瓦2电流,也就是130KWX2=260A。当然,这只是经验数据,具体还要看你的负载性质和设备使用状况。

既然用的开关是300A的话,保守一点,我会选择一条一百二十平方或者两条五十平方的电缆。

内容的回复:支持5楼的观点!顶

网友H:
想问总共100千瓦的设备.需要放1根4芯线的电缆.应该放几平方

网友I:
你门考虑一下是吗?设备的总功率不是有个130的电机

请问设备的最大电机是多大的怎么启动就知道用多粗的线最经济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