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幕机控制方法

楼主(2008-05-21):
公司一台风幕机要求开门时自动开机关门时自动关机,请大家一起讨论一下用哪种方法控制最简单,

行程开关不想用故障率太高了。

网友A:
使用接近开关或者霍尔开关应该可以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用红外线对射开关可以

网友D:
什么门  ?              是自动门吗?

网友E:
如果是自动门可以引自动门上的开门和关门信号用中间继电器过度一下控制风幕还可以用时间继电器让风幕延时吹个几秒,这样可以省个传感器 哈哈

网友F:
我们是用微动开关控制中间继电器,磁控开关也可,

网友G:
用接近开关也行。应该可以

楼主:
不是自动门,就是一普通门车间是无尘车间,在关门以后不让它工作省点电吧!要不就用接近开关加一中继试试,

开关不知道是用电容式的还是电感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