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能否实现自动反转?

楼主(2008-05-21):
想把PID调节中的转速变化,改成电机的反向控制,不知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

具体来说: 输入一个模拟量与设定值比较, 在容差范围内电机不转动. 若大于设定值正转,小于设定值则反转.

请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A:
实现起来很容易,但要非标定制,看您的量!

楼主:
本来是用PLC+AD+变频器做的闭环,想把PLC和AD丢掉,节约点成本.但要弄个非表也麻烦啊.

不知道用西门子MM440的功能块能FFB否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