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键起停继电图

楼主(2008-05-21):
前一段没事弄的单键起停,经过验证确实可行,抛砖引玉吧呵呵

网友A:
哎呀~~~~~~~~~~~~~~~~~~~~~~~~~~~~~~~~~~~~~~~~~~~~~~~~~~~~~~~~~~是你没画好,还是.......................在整个电路中K2都没有得电,请你这为高手讲讲,看了气死人,水平不高就不要画图上来

网友A:
不好意思,看错了是可以的,对不起,一下字没看明白. 上晚班精神不好

楼主:
呵呵,是一个按钮按一下灯亮,松开后再按一下灯灭,松开再按一下灯再亮……

再说一次,电路是经过验证的哦

网友B:
能不能把改后的传上来呀?

网友B:
看明白了。

网友C:
k看清楚了.在发挥一下

网友D:
很巧妙,楼主花心思了!

网友E:
你这个按钮,有常开/常闭 , 不好;

我试验的成功的图,  方大千的<<电机...>>书上就有.

网友E:
再贴一遍,就是上面的图,这是经典的例子,很成功稳定!

网友E:
合在一起的图

网友F:
你的图中没有灯呀????

网友E:
加上灯还不简单嘛.

网友E:
这个电路图试成功后,才发现我的一本由方大千编著的<<电机.....>>书中就有这张图,

这个图是算是经典的/最简单的图了.

有没有谁试过只用两个继电器的图呢?

楼主:
你的图用了10个辅助触头(按钮),我的用了8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按钮,有常开/常闭 , 不好;

我试验的成功的图,  方大千的<<电机...>>书上就有.

最上面的KA1 KA2的辅助点是不是不起作用?

网友E:
KA1,KA中间继电器起"翻转"作用,很关键的;

这个电路就是三个RS触发电路,简单而有效,

设计绝对有水平, 不知原设计者是谁.

是<<方大千>>乎.

网友E:
楼主的图也是三只继电器,但不易看懂,特别是K2的条件很复杂.

网友H:
是不错! 实际应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I:
我觉得此图不稳定.......

网友E:
 电笔一支 16楼 回复时间:2008-5-22 12:26:26 你的图用了10个辅助触头(按钮),我的用了8个

-----------------------------------------------------------------------------------------------------------------------------------

楼主,你就省了两个触点,但令人看不懂了,你能否分析一个你的电路呢

网友J:
不错,又长见识了。....

网友K:
我的,用画图画的,虽然不好看,但绝对能用

网友L:
好啊..真是不错呀..

网友E:
mns的电路图与我试验的是同一个图。

网友E:
楼主的图中,K2的条件中有K1的常开与常闭,谁先动作结果就不同,深感楼主的电路图有点不可靠,易出现触点竞争,

使人难搞懂。但楼主的摸索精神很好,我只知道看别人经典的。

网友M:
楼主的图中,如果按钮在非常快的时间内闭合一下就放开,可能就不能工作。

网友N:
把楼主的图 改成OMRON PLC指令,用模拟器执行情况看,并不成功:K3总是接通的

但PLC的常开/常闭是同时动作的,说明楼主的电路图肯定有触点竞争

网友N:
对K1的常开触点改成延时接通,仍然不能成功;

下面的经典图无论在PLC还是继电器都已成功,不存在不稳定问题!

网友O:
受教了,哈哈,以后谁来\\\\\\

网友N:
上面的图画的不好,还是下面这幅好!

网友P:
上面这幅图可以用,但存在触点竞争导致的不可靠,而LZ的电路在K3通电保持后,再按按钮SB时K1和K2同样形成触点竞争如果K1比K2动作快,K3就可能断不了电,简单的验证办法就是K1用中继,而K2用功率大点的接触器,你就会发现按钮有失灵的感觉.

网友N:
楼上:请分析分析上图“触点竞争”的情况,也就是说你下结论的依据。

网友E:
呵呵,我用三只微型继电器试验时,反复按动, 没发现失灵过一次,非常稳定;

网友Q:
对啊,这样做可靠度不好,感觉上在复杂电气系统中会出问题.

网友R:
这个资料有意思,把食物图都弄上来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N:

楼上:请分析分析上图“触点竞争”的情况,也就是说你下结论的依据。

 ;

 ;

问题还是在KM通电自锁后,再次按下SB想断电KM时如果KM的动作速度远高于KA1完成吸合自锁的速度时,KM就会再此通电自锁,继电器和接触器其触头通断在线圈通断电后是有延迟的,并且通电后一般是常闭触头先断开常开触头后闭合,断电时则是闭合的常开触头先断开然后常闭触头才闭合,时间上是有一个微小的差距的,但这有时会造成继电器逻辑电路的动作与我们预想的不一致.从理论上说你认为没问题的电路甚至在KM启动阶段都存在一个竞争:如果从上往下数的第三对KA2触头比第二对KA2触头先动作而KM响应又足够迅速的话,你自己想想看会是什么状态?(要知道同一个继电器的不同对触头动作也不是完全一致的,这和你PLC内部的软继电器是不同的)

网友S:
下面我提供一个典型的触电竞争事例。

下面的电路是从某国进口的一台设备的一部分电路,使用了很久了都一直正常,但昨天就出现了故障,最终查出了是KA12、KA13、KA14之间产生了触电竞争引起的故障。

故障现象是KA15(因QS1断开了)断电后KA2不断电释放。故障排除也很简单,将KA12和KA14互换就解决了。

因此,不要认为现在没有出现触点竞争就否定电路分析有可能出现触点竞争的定论。

也就是说,你试验可能暂时不出现触点竞争,但不表明以后不会出现触点竞争,我昨天和两位工友排除的这个故障就很有典型意义。

网友T:
学习了,大家的都不错

网友E:
.如果触点竞争是继电器电路的通病,那就不能怪这个电路本身;

.如果设计的一个继电器电路太容易引起触点竞争,那就是这个电路本身有毛病了;

网友U:
吓死人啊

220的直接上?

网友S:
一个电路在设计的时候就要尽量避免产生触点竞争,在存在触点竞争的可能时,就要采用各种有效的措施来防止触点竞争,如增加延时继电器或并接电容、二极管(直流供电的电路)来使有可能产生触点竞争的继电器延时释放。

就像我的那个电路,由于KA12使用时间较长,弹簧变软,使它释放比KA14的释放还要长,KA14闭合/释放都已完成一个周期,KA12 的自锁触点还没有释放,KA14已复位,KA12又重新得电闭合。我将它们互换后,刚好利用原KA12(现在的KA14)的延时释放,使KA14(原KA12)的常闭触点延时释放闭合,使它们的缺点变成优点,达到不用换新的继电器而达到修复的目的。

不要以为继电器在新的时候没有出现触点竞争,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不排除使用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触点竞争。就像上次我给出的一张电路中那样,在装配好后没有出现触点竞争,可是使用不到一个星期,就出现因触点竞争产生动作不可靠,动作混乱的故障。

网友E:
to  seseqq:

     用三只接触点接线后,通电时,我吓得实在不敢推上空开,我老婆也跟着吓得走得远远的,

其实,通电前,我就已用万用表测试了电路的逻辑,万无一失,但真的要通电了,就怕;

 后又改成三只小继电器,胆就大多了;

网友V:
这个电路虽然用的继电器多但是可以用,我想大家身边一定能用到线路虽然比两个按扭复杂,但是从控制器外观来考虑能用在我门的身边

网友W(2008-08-25):
uyuy警愦觉聋刻录机

网友X:
楼主的图确实存在接点竞争的问题,二十四桥明月夜的图画的不错,我去年夏天曾自己画过这个图,和二十四桥明月夜的一样,支持一下。

网友P(2009-06-23):
有兴趣的人试试这个电路.

网友Y(2009-07-27):
  WINTER938你的电路行不通,

网友Z:
那个老大可以用单按钮控制电机正反转和停止。plc也可以。邮箱:xuqing-li@qq.com

网友AA:
对:二十四桥明月夜 关于

你这个按钮,有常开/常闭 , 不好;

我试验的成功的图,  方大千的<<电机...>>书上就有.

内容的回复:

请问上面的KA1,KA2常开是不是可以不用呢,不需要自锁可以吗?

网友AB:
上面的图是成功的经典图,不能有一点精简,

KA1,KA2要自锁的,否则,会振荡的

网友AC(2015-10-27):
这是经过反复考虑后写出来的,请大家验证,我自己明天也去试验下----

网友AC:
经过反复考虑后写出来的,希望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