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测量气体流量都有哪些好的方法?

楼主(2008-05-21):
目前测量气体流量都有哪些好的方法,大家可以总结一下。 1.  质量流量计 2.  西门子外夹式超声波流量计

3. 热式气体流量计

4. 孔板流量计

5. 涡街流量计

大家还知道哪些,或者谁清楚更种成熟的应用,分享一下。

网友A:
我认为楼主的分类方法很不恰当

从测量原理上可以这么分:

一、热扩散式

二、差压式 包括机翼、孔板、阿牛巴 威力巴 等等 很多中

三、电磁式

四、超声波式

五、微波式

六、科氏力

匆忙之中只是想表达个分类意识 名称不够完整大家谅解

网友B:
为什么会单独提到西门子超声波?

2楼写的很好,但是还漏了很主要的 容积式,还有明渠。

楼主:
量子风,电磁式和微波式的可以测量气体吗?

气体应该不导电,电磁估计不可以。

网友C:
V锥流量计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

网友A:
大米 很开心你的参与 但是我想说2点:

1、我是说测量流量 ,呵呵 我的目标是 “只是想表达个分类意识”“我认为楼主的分类方法很不恰当 从测量原理上可以这么分: “
,而不是针对楼主的空气流量。望你理解。

2、电磁的想象一下应该是没法测量空气,而且我了解的没有。。。 但是微波的可以,目前应用比较多了。。这个我知道

网友D:
应该还有涡街流量计(*包括旋进涡街流量计),气体涡轮流量计,转子流量计。

网友E:
那要看精度了,差压的精度较底。科氏力精度高,但价格贵

但我没有听说电磁可以测气体流量的。超声波也不是很好。

网友F:
要求精度不高的话用个孔板就可以了!~锥形不错!

网友G:
热扩散式倒是生命力持久,成熟且精度很好.目前能做到1%的精度.

网友H:
我来说两句!呵呵,可能不太专业,量子风说的挺专业!

楼主要气体的就要排除电磁和超声波(当然目前进口的气体超声波也出生啦还不太成熟)

气体计量还有涡轮和弯管的也不错,

VD8(不知道名称对不对听说过)精度高,价格也相当不错的!!!

网友I(2008-06-26):
经济实惠的当然要用涡街了,超声波的不是很可靠,而且多是进口的,价格昂贵,电磁的也不行,也就用涡街和弯管吧

网友A:
请问楼上的,有1个管道是方的 2米*2米,该用啥样子的涡街呢? 要多少费用呢

网友J:
方管只能变径,

价格不菲

网友K(2009-04-23):
我要测量压力约为1MP的氩气流量,常温下精度为0.01SLM,有0~10V模拟量输出,线性度好,技术成熟,经济实惠的哪一种好,请大侠们给推荐一些。

网友L(2009-06-10):
楼上,一定是小流量的吧,当然这种要求下非热式的莫属了。厂家010-58296057 安先生

网友M:
可以测量和控制气体、液体,全智能控制

网友N:
北京菲波尔特仪表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工业自动化仪表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有旋进流量计、压力变送器、差压变送器、射频导纳物位计、射频导纳物位开关、磁致伸缩液位计、防腐液位计、投入试液位计、超声波物位计、雷达物位计、涡街流量计、流量计算仪、温度变送器和智能数字显示表等,开发承接自动化数据采集和控制系统工程。公司的产品均是采用国外的高质量传感器和先进的仪表技术,坚持走自主研制开发的道路,向国内市场提供性能可靠、技术一流、服务周到的产品。

漩进流量计是一种具有广泛用途的速度式流量仪表。它可用于绝大多数气体、液体和蒸汽的流量计量、测量、控制。
漩进流量计具有非常独特的介质通用性,其仪表系数对不同介质是通用的。
漩进流量计与涡轮流量计比,无运动部件,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漩进流量计与涡街流量计比,几乎无需直管段,可测下限更低,量程更宽,精度高于涡街流量计。
漩进流量计与涡街流量计比,可测介质粘度更高,可达30mPas.
漩进流量计组成的流量测量系统简单,便于维护,具有较好的经济性。

联系:范先生 13691328354

北京菲波尔特仪表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