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角改星运行是否合理?

楼主(2008-05-21):
单位一水泵改造后功率由315KW减至110KW,但电机还用原电机,从节能角度应该降低电机功率,有想法对电机进行接法改进,角改星,不知是否合理,从理论上是不是功率减低至1.732倍,其他参数会发生什么变化?电机能不能发热???电机为6KV/315KW

网友A:
电机空载/轻载角改星运行,空载(励磁)电流减少,铁耗降低;有功电流增大,铜耗增加..两者相抵.并无节能优势,特别指出当电机负荷增大时,电机会明显出力不足甚至堵转..

网友B(2008-11-04):
楼主,这样是可行的,能量是守恒的,平和说的虽然有些是对的,但是水泵的工作特性不同于其他机械,你这样该肯定有节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