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立特

楼主(2008-05-22):
我有台格立特VF-10的变频器55KW的一运行就报OC带2。2KW的电机电流显示波动很大有7。7,有时没有电流,不知道是那里问题,还请各位指导谢谢。

网友A:
电流互感器(荷尔器件)的问题。

网友B(2010-06-14):
霍尔出问题了吧~~~最好带接近变频器功率的电机~~才能客观合理点~

网友C:
输出的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如果不平衡,就是驱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