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P+F安全栅用处

楼主(2008-05-22):
安全栅是本质安全型防爆仪器仪表的关联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不影响测量系统的功能。它设置在安全场所的一侧,当本安防爆系统发生故障时,安全栅能将窜入危险场所的能量(电能)限制在安全值以内,从而保证现场生产安全。 本安与隔爆型控制柜通常都安装在安全区。本质安全型防爆技术通常采用PLC控制系统,柜内配备安全栅,将危险区返回的信号线经过安全栅处理后再接入PLC输入/输出模块。目前国内通常对PLC输入信号采用本安型安全栅防爆技术,可将危险区的输入电流限制在2mA以下,因为电流很小,从本质上讲是安全的。而PLC输出信号因为价格和其它因素,通常采用隔爆型防爆技术,输出信号线通常采用铠装电缆,穿入水煤气管,接入隔爆型防爆电器,例如防爆电机等,安装中要求从控制柜到最终设备之间都要进行密封处理,安全栅将电缆与危险区进行隔离。

网友A:
P+F安全栅太贵,一只要二千,供货期又长(2个月)

网友B:
双通道安全栅大概1400元

型号好像是:KFD2-SR2-EX2.W

网友C:
整个中国的 隔离栅 市场混乱不堪。

隔离栅厂家的 价格保护 和区域划分的比较明显。

我说的正常的价格其实应该比 老工控 所说的还低10% 左右,这个是 “正常”的没水分的价格。

有水分的话,高30%-100%.甚至2倍以上。都很正常。

隔离栅因为 悠久的历史原因。实用的价格,还能继续在市场上 打拼。

但是有些系统上来后。会大大冲击隔离栅的市场份额。让图尔克,MTL,P+F,甚至国产乐清们不好混了。

本安IO。。。

中间省一道接线的工作。造价还低。稳定性更高。

只是目前有些场合还不适合 全部废掉隔离栅 上本安IO 而已。

目前有本安Io的有:

西门子。ABB,AB。横河。施耐德,Emerson。等等。

没提到的 如Honeywell,GE等到不一定是没有,只是我没见到而已。

要呼吁大家多用 本安IO。减少中间的环节。

另外还有些全本安的 IO站。可以放在1区的!

有西门子ET200iSP,ABB S900,图尔克 EXCOM,MTL的Moast,S8000,S9000等。

这些也全部不用加隔离栅的。

网友D:
MTL公司在英国是一家知名公司,MTL集团公司在英国、美国和印度都有生产厂,同时在世界上13个国家设立有办事处。该公司在工业过程控制,特别是本安领域中一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MTL公司主要生产齐纳栅、隔离栅、多路转换器、显示器和过程I/O,并同DCS公司和系统集成商有紧密的合作,为石油、石化等工厂提供防爆产品。MTL公司同时也生产防雷击 抗浪涌保护器。

MTL北京办事处  陈先生 mtl_china@yahoo.cn